关于LG PLC K120S系列急需求助!!!!

楼主(2010-08-14):
各位高手好

    我我有一台型号为 MASTER-K120S  K7M-DR14UE的 LG  PLC   我用的是3.62的中文编程软件 程序编的好好的怎么和电脑通讯不上去呢 总提示遇 PLC联机失败  我用的是自己做的 数据线。

使用RS232 串行口和屏蔽电缆制作。

公2(白)〈-----〉母3(白),

公3(黄)〈-----〉母2(黄)

公5(红)《-----》母5(红)

 请大家指点谜精 先谢谢您们了!!! 如果有更完善的资料 请发邮件 hnmcxz@163.com  ....

网友A:
LG PLC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使用RS232 串行口和屏蔽电缆制作。

公2(白)〈-----〉母3(白),

公3(黄)〈-----〉母2(黄)

公5(红)《-----》母5(红),

屏蔽层加护套焊接在金属外壳上。
把屏蔽层焊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线没有错。你是USB转COM 然后接的232线吗?   USB转换线有些不稳定的。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楼主:
我是直接用的COM口

网友C:
电缆没问题的

PLC的编程口坏了?

LG的比较简单的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