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组态软件RSVIEW32求助!

楼主(2010-08-14):
这礼拜要玩成组态,但是中文的RSVIEW32用户指南有两个地方看不明白啊,急死人了!

1、建标记的时候设备的数据来源要定义地址,我用的是1756-L61的PLC,应该是PLC-5增强型吧,但是现在东西没买回来,只能自己输入地址,格式查了 是I:33/0之类的,谁能告诉我这个标记的数字具体对应哪一个槽的IO模块的哪个通道啊!!

2、书上说还可以用PLC标记库导入,用附带的工具中的Rslogix5000 Tag import tool软件,但是要指定PLC的标记库路径啊,我找半天都找不到,郁闷,电脑的搜索文件功能又是坏的,天啊,哪位好心人指点下!AB的东西实在是太难用了!!

网友A:
1756是CONTROLLOGIX的系列,是大型PLC的系列产品目录代号。

你装个RSLOGIX500的吧?

你装个RSLOGIX5000就好了。

网友A:
你在百度里搜索电脑不能搜索,按提示做个小文件就能搜索了。

网友B:
网上有安装软件啊,不行先下载个试试。

网友C(2011-01-09):
貌似你先要把程序另存为标签格式 然后再引入到rsview中

网友D(2013-01-07):
ABPLC的输入输出地址格式如下图:

所以你的问题中:I:33/0对应的端子就是CPU后第三个模块的0号端子的型号

网友E:
乖乖,你要做个I/O map呀,程序里面的变量都先用系统变量,然后有了PLC再把系统变量和PLC的点对应起来,Rsview32中的tag的外部变量就用PLC程序中的系统变量。

网友F(2019-01-14):
十分感谢十分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