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的问题,急!

楼主(2010-08-14):
我现在在用步科的MT4522T月四方变频器做MODBUS-RTU通讯,可是我在触摸屏的组态软件中在线模拟时,指针可以接收到变频器通过RS485通讯发来的不断变化的信号,指针会转动。但是当我把我编好的组态软件下载到触摸屏时,里面的指针都消失了,看不见,我在组态软件里面设置的和指针同地址的数值显示控件也没用,不显示数值,同时还出现PLC   NO  SPONSE。但我按下触摸屏上面的启动变频器的控件,变频器又可以启动,触摸屏接收不到变频器发来的数据。想请教大家原因。

网友A:
        首先:先把变频器的通讯搞好,如果是我我会这么做,在本本上用MODSCAN软件确定能正常读到变频器的数据,并且找到需要读取的数据的存储地址,如果这一步搞好了的话整个工作就完成了90%。

        触摸屏与MODBUS从机组态再简单不过了,这个楼主不在话下吧。

楼主:
我补充下,现在MT4522T触摸屏可以启动变频器,也可以停止变频器,我想通过触摸屏读取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用了数值显示控件和指针,但是把组态程序下载到触摸屏,无论怎样就是读不到触摸屏的运行频率。我在组态软件中用在线直接模拟,就是把变频器接到电脑COM1口,数值显示和指针都可以正常显示和指示数值,不知道为什么程序下载到硬件上怎么就不显示了。

网友A:
你在触摸屏里弄一个频率参数文本显示呢?

先看看到底是频率参数读不到触摸屏还是指针控件显示不了。

楼主:
我在组态里面是放的数值显示,不是文本显示,这点可以确定。在电脑上直接模拟的时候,是正常的,现在就是变频器可以接收启动,停止指令。实物上运行时,触摸屏接收不到,即无法变频器的频率的变化数值,不能实时监控。

网友B:
这个“PLC NO SPONSE”出现,应该是通信断了,看起来应该是变频器启动后的通信干扰,但你又能让变频器停止,这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