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522T与变频器通讯,急

楼主(2010-08-14):
        我现在在用步科的MT4522T月四方变频器做MODBUS-RTU通讯,现在MT4522T触摸屏可以启动变频器,也可以停止变频器,我想通过触摸屏读取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用了数值显示控件和指针,但是把组态程序下载到触摸屏,无论怎样就是读不到触摸屏的运行频率。我在组态软件中用在线直接模拟,就是把变频器接到电脑COM1口,数值显示和指针都可以正常显示和指示数值,不知道为什么程序下载到硬件上怎么就不显示了。

网友A:
打电话问技术支持吧或把组态程序发给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B:
拨打技术支持热线吧 400-700-5281

网友C:
疑似 地址整段间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