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伺服控制器,编码器,伺服电机

楼主(2010-08-14):
触摸屏,PLC,伺服控制器,编码器,伺服电机,这几个在自动化系统控制中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哦?请求前辈们帮介绍一下

网友A:
看你怎么用了,伺服的本身就带编码器。编码器和PLC是一个发脉冲,一个接脉冲。触摸屏就是显示和控制的元器件,他主要是和PLC链接,也有和伺服,变频链接的

网友B:
1、触摸屏+PLC。

2、触摸屏,PLC+伺服控制器+编码器+伺服电机。

3、这是组合方式。

4、不知道楼主想问什么方面的问题?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1、触摸屏+PLC。

2、触摸屏,PLC+伺服控制器+编码器+伺服电机。

3、这是组合方式。

4、不知道楼主想问什么方面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各位指教,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之间要有通讯协议,但不知道要怎么做,要用到哪些编程指令,也不是太清楚,请各位帮忙了

内容的回复:
我的理解是PLC发送脉冲给伺服控制器,然后伺服控制器根据PLC的脉冲数控制伺服电机要旋转多少圈,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可以记忆电机旋转的圈数产生的脉冲,发送给PLC,PLC把编码器发送回来的脉冲数和它原来发送给伺服控制器的脉冲数相比较,如果相等,说明说明正常,如果不等要报警,并在触摸屏上显示,触摸屏上可以控制写入PLC的脉冲数。

网友B:
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可以记忆电机旋转的圈数产生的脉冲,发送给PLC,PLC把编码器发送回来的脉冲数和它原来发送给伺服控制器的脉冲数相比较,如果相等,说明说明正常,如果不等要报警,并在触摸屏上显示,触摸屏上可以控制写入PLC的脉冲数。

----------------------------------------------------------

编码器可以不进入PLC,而直接进入伺服电机驱动器,在驱动器里面自动完成反馈及校正。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可以记忆电机旋转的圈数产生的脉冲,发送给PLC,PLC把编码器发送回来的脉冲数和它原来发送给伺服控制器的脉冲数相比较,如果相等,说明说明正常,如果不等要报警,并在触摸屏上显示,触摸屏上可以控制写入PLC的脉冲数。

----------------------------------------------------------

编码器可以不进入PLC,而直接进入伺服电机驱动器,在驱动器里面自动完成反馈及校正。

内容的回复:

那编码器的线是接到PLC还是伺服控制器上呢

网友B:
编码器的线时一定要接到伺服电机驱动器上面的,否则伺服电器怎么工作?

当然,如果PLC需要,也可以把编码器信号从伺服驱动器上引自PLC。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编码器的线时一定要接到伺服电机驱动器上面的,否则伺服电器怎么工作?

当然,如果PLC需要,也可以把编码器信号从伺服驱动器上引自PLC。

内容的回复:

哦,谢谢前辈指点哦,那触摸屏,PLC,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他们之间的通信协议怎么做呢,要用到哪些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