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 连接多台s7-200的效果怎样?

楼主(2010-08-14):
见一个招标的项目要求用分散控制的8只S7-200+以太CP243-I模块,通过光缆汇聚到一台以太交换机,

再接到上位机,上位机是工控电脑+WINCC6.2, 这8只S7-200用PC Access 做OPC SERVER, 点不算太多,

都是些开关状态、温度、压力等,不知这样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方式效果怎样、速度能否合适?

楼主:
S7-200这么多,不用PC Access ,改用 SIMATIC NET 行否?

楼主: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b_id=7&a_id=298095&s_id=0&pno=1

楼主:
工控论坛已死!

网友A:
做过WINCC6,带8只S7-200用PC Access 做OPC SERVER。上位机对任一S7-200写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几乎瞬间就可以将指令传达至指定的PLC;但读的速度就很慢,滞后2-3S(187。5K速率下,每PLC通讯量约30几K字节)。

网友B:
官方推荐8个站,楼上的滞后,是不是与PC ACCESS版本过低也有关系?

网友C:
点不算太多用 SIMATIC NET 。用PC Access OPC 方式读的速度很慢。西门子也无办法

楼主:
 多谢。我要试试Simatic Net.

网友D:
用的以太网效果 应该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