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0-08-14):
一个系统里有多个步进电机,20个左右,但是控制精度及要求不是很高,如果用plc控制的话,没有这么多脉冲输出点的plc,请问哪位朋友能告诉我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或者功能较为齐全的控制器?

网友A:
1 选择一些小型PLC,国产的比较便宜

2 选择一个大型PLC,例如,PAC 3I,CONTROLLOGIX 5000。

网友B:
看一下步进控制器有无通讯控制,如有采用通讯控制即可。

网友C:
小型PLC配多个运控模块不知是否支持这么多轴?

或者自己设计制作接口卡。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速度要求不高,精度都可以保证,晶体管输出的PLC就能完成,如果是批量使用的话,也可以单独开发专用控制器.

网友E:
我做过,全是伺服,你想要高精度都可以,大不了加个编码器,蛮不错的!

楼主:
伺服电机整套比较贵,现在用的都是步进电机。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只要有个原位接近开关就好了。能回零就行了。

网友C:
配非智能型的多轴运控接口卡,多张卡拼起来一齐用。

网友F:
去买几个控制器,比PLC便宜多了,一台可以控制3台步进,精度不高的控制非常合适。

网友F:
我们公司以前也有做过这样的东东,不过只有控制9个步进,用的是四海的电机和控制器,挺适合低精度控制的,不防试试看。价格比PLC便宜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去买几个控制器,比PLC便宜多了,一台可以控制3台步进,精度不高的控制非常合适。

那要用上电脑或者工控机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非智能型的多轴运控接口卡,多张卡拼起来一齐用。

那要用上电脑或者工控机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买几个控制器,比PLC便宜多了,一台可以控制3台步进,精度不高的控制非常合适。

有什么比较好的控制器吗?功能多点的,我用过一种种控制器,感觉功能比较单一,用起来很不方便,编程很不灵活不能插入删除的,错了要从头来过,开关量输入输出控制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速度要求不高,精度都可以保证,晶体管输出的PLC就能完成,如果是批量使用的话,也可以单独开发专用控制器.

晶体管输出的plc但是没脉冲功能也不行啊,不能调速啊,估计那个速度也太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以前也有做过这样的东东,不过只有控制9个步进,用的是四海的电机和控制器,挺适合低精度控制的,不防试试看。价格比PLC便宜好多

谢谢,我搜索一下看

网友G:
在以前那个公司,我见个有个搞自动化的老师付。他用一个输出点控制4台步进电机,就是Y0一直发脉冲,(等于所有步进电机同时收到脉冲,用SSR控制(时间)电机需不需要动作,)。理论上讲可控制N个步进电机,问题:1是外电源所供电流足够大。2是要解决信号干扰问题。

网友C:
to 楼主:非智能型运控卡实际上只是脉冲发生器接口卡,需要用PC机做上位控制器。

网友H:
关键是20轴之间的运动关系,如做个案。采用运动型PLC综合成本较低。

网友I:
如果不需要插补运动和联动,可以用一台普通PLC就可以控制,高速输出口控制脉冲,普通输出控制方向,10个普通输出作为驱动器选通输出,共2组,可以控制20只步进电机。但本方案每组电机中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只电机可以工作,本方案成本比较低。

网友J:
成本低不低现在下结论还过早,用高速输出口控制脉冲对PLC的寿命来说如何?理论上这样可以

网友I:
如果控制器需要独立工作,且20只电机要联动或插补运动,可以选用多轴控制器,控制器间用总线通讯,第台控制器可以控制6只电机,可以选用4台控制器。本方案中第台控制器控制得6只电机可以6轴内的插补运动或联动,任两台控制器控制得电机之间不可以实现插补运动。多买几台控制器,成本相对比较高,具体看客户应用是否需要!

或者:采用总线控制,可以实现,但每台步进驱动器要带总线控制接口,驱动器的成本会比不带总线控制接口得高。

网友J:
显然楼主用不到插补,用CAN总线吧,上位机发命令很容易实现,而且成本不会很高,国产的。

网友K:
可以用带通讯方式的步进驱动器就能解决,节约成本而且操作、维护都很方便QQ22810988

网友L:
楼上的什么协议,modbus?

网友M:
可以用无锡信捷XCM60的PLC,单机可以控制10轴100K输出,需要20轴的话建议用两台,采用PLC并行工作模式

网友J:
to 保罗

       那个老师傅的方法是野路子!呵呵。。。。。。

网友L:
无锡信捷XCM60这么厉害!

网友N:
楼上有人说看你步进的运动速度,如果速度和细分不高的话普通的晶体管输出都能满足,如果比较高的话,可以考虑三菱Q系列的QD70P8带8轴伺服或步进,价钱不详,但是属于简单通用模块,估计不会很贵,约2000以上,这样3个能满足,CPU选Q00JCPU带电源带底版2000多,外加你自己需要的输入输出,灵活配置,OK了.  总价格约1万左右.呵呵

网友L:
QD710P8面价一万八,实际价格七千多,挺贵的。

网友O:
找便宜的分布式控制驱动,或者买便宜的一体机,接线方便,价格公道,量又足。国内不少厂家在做这个。

网友J:
便宜的分布式控制驱动是有,一切都好就是需要个上位机编程发命令!如果有可编程的驱动器的话,通过Can总线来拖其它19个驱动器,那不管是从成本还是其它方面考虑都是完美组合!

网友J:
如果需要的话,再加个触屏,那是相当完美!呵呵。。。。。。。。

网友P:
我帮某个客户搞了个13轴用了7块单片机控制板 ,欢迎参观我的博客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Q:
我司有有做过,不是用PLC.用的FPGA,感兴趣欢迎咨询,Q:282822846  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