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140系列PLC无输出

楼主(2010-08-15):
大家好!请教各位高手,我这昆腾PLC无输出反应是怎么回事?使用的是CONCEPT 2.6软件,PLC在运行状态,输入正常,输入指示灯亮,但是程序中输入点不通,输出线圈也不通,程序中只有一个常开点和一个输出线圈,请问是什么故障?怎么处理?

网友A:
好好看看程序硬件组态有没有问题,另外就是模块接线可能有误。

网友B:
程序中的地址与你的物理输入点地址不同,无输出还需要考虑模块供电的问题。

楼主:
将程序中线圈以前的输入点全强制后线圈还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