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通讯协议怎么做?

楼主(2010-08-15):
触摸屏+PLC+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

他们之间要有通讯协议,但不知道要怎么做,要用到哪些编程指令,也不是太清楚,请各位帮忙了

触摸屏是pro-face3000的,PLC是三菱Q系列的,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都是三菱的

网友A:
触摸屏直接连PLC,三菱的PLC连三菱的伺服,伺服驱动电机,都是三菱的,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触摸屏直接连PLC,三菱的PLC连三菱的伺服,伺服驱动电机,都是三菱的,应该不难吧。

那也应该有通信协议什么的啊,或者要用哪些指令啊

网友B:
这个你要根据你的产品区确定通信协议啊

触摸屏在这里相当于一个按钮开关而已,三菱的plc和伺服很好通信的,你网上查哈一堆

网友C:
屏和PLC连,协议去屏中根据你的PLC品牌型号设置。PLC与伺服看你用什么方式控制,脉冲还是通讯?通讯就设定参数好了。脉冲形式就找发出脉冲指令。重点看看操作手册和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