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做远程通讯

楼主(2010-08-15):
S7-200做远程通讯,最远传输距离可以达到多少米,假如我用CPU226中的一个通讯口,用上位机组态来远程监控,200米的距离可以不请高手指教。

网友A:
RS485  一公里没问题

GPRS    有移动信号的地方就可以传

以太网    有网络的地方就行

网友B:
如果使用PPI的话,增加中继来实现,属于成本最低的一种;

如果使用DP或者以太网的话,成本相对较高,但可靠性,稳定性,速度上都有保证。以太网需要使用光纤+光纤适配器;DP需要使用EM277+CP56X1通讯卡。

网友C:
加一块CP43-I模块用以太网的光缆传的更远。现在的光缆非常便宜,一米才几块钱。

网友D:
实际运行经验,PLC本身两个口支持PPI、自由口或者MODBUS。PPI远程200M,通过无缘232转485转换器直接连到工控机232串口,使用西门子的OPC直接读,速度很快,但是再读到WINCC速度就明显慢了,感觉滞后4/5s。另用MODBUS理论可以远到1KM,实际用了50米,使用组态王监控,速度还可以,数据滞后约1-2s。

网友E:
用具有webmonitor的组态软件,理论上是无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