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28SVA CAN总线控制16台伺服

楼主(2010-08-15):
我现在有个项目希望可以用台达的A2伺服CAN总线控制。总共有16台伺服,功率400W-750W-3000W不等。有4台做多点位置控制。有12台做多段速度控制。16台是连动的要有高响应速度。CAN总线控制可行吗?

网友A:
CAN总线传输速率有限,不适合联动控制,对于顺序控制,如果节拍同步要求不高或许可以一试。

网友B:
可将具体的控制要求提供给当地代理商或分公司,以评估是否可行。

目前DVP28SV +A2的CAN总线成功案例已经很多,

虽然CAN与更高速总线(工业Ethernet)还有差距,但行对传统的控制方式相比,优势也是明显的。

!#@$%^&*(_)&(%^*&^^

网友C:
让台达公司或是代理商做实验验证。因为CAN总线如此控制理论没问题。但是台达目前所做的是否能够达到,必须验证,

!#@$%^&*(_)&(%^*&^^

网友D(2010-09-18):
需求明确,参数是可以通过计算评估的,这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