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22KW电机用电缆卷筒供电需用多少平方的电缆?

楼主(2010-08-15):
各位行家,有谁知道22KW电机用电缆卷筒供电需用多少平方的电缆?是怎么算的啊?急需,谢谢啦。。

网友A:
22kw电机的电流在44A左右,可以选择10平方的铜线,计算方法是I=P/跟三*U*功率因数,一般电机的功率因数在0.8左右

楼主:
电缆卷筒行走长度为260米22KW的电机用多少平方的线

楼主:
电缆卷筒行走长度为260米22KW的电机用多少平方的线
260米的电缆盘在电缆卷筒上会发热,线的阻值也会曾大22KW的电机该用多少平方的线怎么算的

网友A:
正常来说10平方的就够了,考虑到线在卷筒上的散热,你可以加大一个规格选16平方铜线

网友B:
考虑线路比较长,在计算压降情况下建议采用25平方毫米电缆,同时为便于散热尽量考虑用扁平电缆。

网友C:
电缆卷筒应该使用力矩电机啊!堵转时电流大啊。

网友D:
一般10方以上

网友E:
根据电机参数与电缆厂家提供的电缆参数选择。

网友F:
考虑。1。电流计算方法     额定电流等于电机功率除以《根3倍的电压再乘以功率因数电机上有,如没有取0.8》     2卷筒大小和力矩       3是否长时工作和工作温度,芯线最高温度是65摄氏度,    16平方85安    25平方113安           自己考虑吧

网友F:
没办法,电脑操作不过关

网友F:
没有力矩10平方足够用

网友G:
考虑线路比较长(260m),经过计算为16.85mm2,电缆用25mm2.

网友H:
不知到负载等情况无法下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10方线绝对小

网友I:
不知道电压等级、电缆长度  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