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集成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0-08-15):
我刚开始接触PLC,准备学习下,我从朋友那里拷贝来一个16G的AB LOGIX5000和FACTORY TALK VIEW 集成软件,但我不知道怎么安装,我也试着装过,每次都出现问题,文件详细信息如下,看那位能指导我下。

【Rockwell.Control.Logix.5000】.RSLOGIX.5000_.ISO

1.factory talk view site edition.nrg

2.RSLogix5000_version V13.04.00_through V16.03.00.nrg

3.RSLogix5000_start page media_V16.00.00.nrg

4.RSlogix emulate 5000.nrg

5.RSNetWork For ControlNet.nrg

6.RSNetWork For devicenet.nrg

7.RSNetWork For EtherNet IP.nrg

8.driver executive lite release 4.01.00.nrg

9.RSlinx classic oem.nrg

DAEMON Tools 3.47 中文版.exe

EVICOM.SYS

daemon.log

楼主:
那位大哥知道怎么安装吗,LOGIX5000和FACTORY TALK REVIEW 我都需要用的,PROSOFT软件我下载了,是免费的,这两个要钱,我没办法只好搞集成的了。

楼主:
我想给点求助积分解决问题,但我是新来的,啥都给不了。

我去年在现场和老外调试设备,也学习了大半年的PLC,现在想自己捣鼓捣鼓,就想装个软件自己动动手,我手头有24V DC电源变压器,电源浪涌保护器,AB的PLC模块(包括CPU, PROSOFT卡件,电源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人机界面,一些压力、温度传感器等),就差软件了。

网友A:
先装RSLogix5000,该盘里有RSlinx,也需要装的,按提示装吧。

最后再装:

RSNetWork For ControlNet

RSNetWork For devicenet

RSNetWork For EtherNet IP

网友B:
通常使用安装3个就可以满足基本应用和学习

1,RSNetWorx      2,RSLinx         3,RSLogix 5000

如你先安装了RSLinx,后安RSNetWorx时系统会提示你关闭RSLinx(右下脚关掉),别的没什么先后区别。

RSNetWorx 需要一些eds文件,需要安装,AB(Rockwell公司产品)本身的可以网上更新,其他品牌的要安装相应的eds文件。否则,打开后是不可知硬件。

***谁有QQ     PLC群给个  wwdlfc@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