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讨论下Batch系统

楼主(2010-08-15):
大家讨论下 各家的 batch 系统。

对于 制药,精细化工 等具有典型批次特征的 行业而言,

批量控制 是工艺控制的 重中之重。

1。目前国产系统 全线没有 Batch 系统。

       整天除了吹牛,和互相谩骂外,不知道 上进,进取的 思想跑哪里去了?!

2。日系目前“几乎” 也全线没有 batch 系统。

       但是横河是个例外,作为化工和石化业绩很好的日系厂商,横河有batch 系统

       但是我至今还没听说 横河在国内 或者全球有几个 batch 工艺的业绩呢。

3。欧美系的 巨头几乎全部 有Batch 系统。

      欧美系的 大部分小厂家大部分都没有 batch 系统。

     所以用 “调戏的口吻” 说话,有没有batch 系统,Batch 系统好用不好用,甚至决定了一个厂家 在化工行业的 档次和地位。

希望 各个厂家 工程部的 资深工程师和技术支持 就Batch 系统多讨论讨论。

我等好好学习下。

网友A:
国内的DCS厂家介入时间都不长,基本的都还没做好,所以有些高端功能会有选择性放弃。

网友B:
对于生产线  觉得Batch很重要的  个人感觉  目前国产上位能做Batch的啊  国外软件基本都可以的  像IFIX  INTOUCH CITECT

网友B:
其实做工程 国内能做BatchControl的真没几家

网友B:
我公司多年以来专业作BatchControl系统 在国内外很多大型生产线上成功应用  有相关项目合作的  联系  QQ17893289

楼主:
楼上的 清楚 什么是batch 系统么?

你用 iFix的时候,你知道中国区 有几家是 采用的 Proficy iBatch 么?

掰着指头 都能数过来,

而且全部是 国外工程公司 施工。

Wonderware的 Inbatch  业绩也并不多,而且基本集中在 食品,日化,饮料。

例如强生,宝洁等。

而典型的精细化工 或者 制药,用Inbatch  和 iBatch 的很少。

基本上都是 DCS系统的 batch.

Citect 的batch 系统,我都不知道 它在国内有什么业绩。

网友C:
销售和技术是不一样的。

网友D(2011-07-25):
批量控制技术的对比

目前,进口控制系统均宣称有BATCH控制技术,都遵守S88.01标准。例如:艾默生的DELTAV系统,横河的CS3000,霍尼韦尔的PKS,罗克韦尔(AB)的CompactLogix系列,西门子公司的PCS7,等均有BATCH控制技术,但在国内DCS的运用情况来看,运用较多的只有艾默生的DELTAV系统,横河的CS3000,霍尼韦尔 的PKS三个公司的产品。其他公司的BATCH运用多在国外,例如美国、德国等工程(据厂家宣传资料);同时在国内对其运用较熟悉的工程师也较少。

从技术发展方面来说,最早从事BATCH控制技术开发和研究的为费希尔公司,尤其油漆行业非常典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标准S.88。随后其他公司逐步对标准S.88进行研究和发展,分别在自己的控制系统上增加了BATCH 控制功能。

横河公司的CS3000的批量控制功能,从纯粹的技术上讲和费希尔的PROVOX的编程方式和批量调用手段相同,感觉上模仿PROVOX的控制方式,大多数程序均驻留在控制器,控制器的负荷较重,对控制器的要求较高。原PROVOX采用高级语言进行编写,对程序员要求较高,同时程序的可读性较差和函数调用多。在批量调试和测试等功能来讲,横河更差一些,BATCH为单独的控制和组态软件,无法完成仿真和无控制器情况下的联调。

近年霍尼韦尔PlantCruise的批量管理得到用户认可,其创新功能,可减少高达80%的系统延迟,缩短了批量执行时间;BATCH直接嵌入控制器,可以将运行速度提高 3% 至 5%,而且与典型的基于服务器的解决方案相比更加可靠,更加容易维护。

从目前BATCH在国内的运用情况的行业分布来说,主要集中在制药,石化,PVC行业。其中属PVC行业的数量和规模最多,目前国内新建的大规模PVC项目均采用了BATCH 控制技术。

网友E(2013-10-15):
霍尼韦尔PlantCruise批量管理EBM介绍:

近年霍尼韦尔基于控制器(C300)和PlantCruise的批量管理Experion Batch Manager(EBM),与传统的批量控制有如下优势:

1、EBM通过直接嵌入控制器,降低复杂性以及提高可用性和整体系统性能,使得批量控制与流程行业的联系更加紧密。

2、EBM通过减少高达 80%的系统延迟,缩短了批量执行时间,从而实现提供更高的吞吐量。该解决方案的独特之处在于可在冗余控制器内执行完整的程序。可适用于任何流程序列,不但可以将运行速度提高 3% 至 5%,而且与典型的基于服务器的解决方案相比更加可靠,更加容易维护。

3、EBM主要的新功能包括可直接嵌入系统的本地批量摘要显示,不仅提高了可操作性,而且还减少了一些工程工作。此外,还包括提供基于类别分类的主配方,从而减少了必须要创建和维护的总配方数量。EBM涵盖了 ISA S88 模型中所有级别的过程层次结构。

霍尼韦尔批量控制的创新功能,缩短了批量执行时间,从而促进了生产效率。

网友E:
有需要霍尼韦尔PlantCruise系统的请联系:QQ 584961970

网友F(2015-08-16):
HOLLiAS BATCH批量控制系统

HOLLiAS Batch支持单机模式,网络内的计算机根据功能分为显示客户端(操作员站)、工程师站、批量服务器、调度站和配方编辑站等五种角色,同一计算机可以兼任多个角色。主要功能如下:

配方管理、生产计划和调度、生产信息管理、过程管理、单元监管、过程控制

Batch软件特性

符合国际标准(ISA S88.01、IEC61512)

与DCS平台(MACS4.6.1及、MACS6.5.X)联合使用

支持最多100个控制配方,50个客户端

提供图形化的、SFC风格的流程组态

提供版本管理、生产计划功能

支持冗余和单机服务器配置

针对不同生产场景,同一配方可有多个原料配比方案

人工加料支持条码扫描

完善的操作和运行日志,并可查询

提供过程分析,可对比多个批次间的差异

自动生成批次报表

使用Batch软件的目的

提高生产效率

稳定产品质量,提高生产灵活度

保障生产安全,预防生产事故

掌握生产批次信息

最小化生产成本

更好的库存管理

软件组件

批量引擎服务器:该组件是本软件的核心部分,主要实现过程管理和单元监管功能,响应用户从操作界面上发出的指令,调度控制配方的运行。具体功能分为:调度单个控制配方的运行、协调多个配方的运行、资源冲突仲裁、收集控制配方运行的信息、读写MACS数据库等。

批量编辑器:通过该组件用户可实现对某一Batch工程中物理模型、生产配方、生产计划的组态;通过其中的系统组态可实现用户及权限以及其他相关系统配置。该模块通过与批量服务器(批量数据库和批量引擎)交互实现工程数据的存取。

批量调度器:是HOLLiAS BATCH的实时调度系统,在整个Batch批量控制软件中是直接面向用户的部分。主要实现批量生产计划调度、过程管理及信息管理功能。用户通过其提供的各组件操作界面可管理生产计划及控制配方,监控并调度控制配方执行,查询批次生产信息及报警信息,通过过程分析组件还能对多个控制配方的运行趋势进行分析

报表:每个控制配方运行结束后由引擎根据模板生成Excel格式报表;报表以操作为最小单位进行输出,即按实际执行顺序输出其相关信息,属于同一个单元程序的操作放在一起输出。

第三方接口:功能是基于FLRPC通信提供Batch系统与第三方系统之间交互的通道,此模块在保障第三方系统与Batch系统各自数据安全前提下实现系统之间的交互。通过第三方接口,第三方系统可以将生产计划和原料下达至Batch引擎,引擎在接收和存储后向第三方系统回复处理的结果。同时还可以从Batch数据库查询生产计划或原料信息。

数据库管理器:提供数据备份机数据还原供

网友G(2016-10-01):
批处理国内做的好的没几个吧

网友H(2017-03-05):
用过 iBatch5.0,现在使用 Simatic Batch V8.0SP1。后者比前者使用起来更方便。可能是因为 Simatic Batch 软件与硬件是一体化的(Siemens PCS7 DCS),上、下结合得更紧密的缘故。

iBatch 是优势是可以与任何控制系统结合,缺点是必须编辑好 PLI (Phase Logic 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