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判断编码器或光栅尺反馈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2010-08-15):
1、我们知道数控系统如用光栅尺或编码器作位置反馈时,如把反馈接反形成正反馈则会飞车失控,而飞车其它原因也会引起,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反馈线接反与否呢

2、另外请大家举例哪些情况下会飞车

网友A:
飞车基本上是因为速度环正反馈,或者位置环正反馈导致,也就是所谓的反馈线接反。

另外,电机的三相功率接线相序出错,也有可能导致电机出力反转,照成速度外环正反馈飞车。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本人的帖子:《伺服电机UVW动力线相序接错,何以导致飞车? [原创]》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9/2008091217213900001-1.shtml

比较安全的判断方法是:目标闭环的外环开环,以内环指令运行,看外环反馈的方向是否正确。

当然也可以采用试错方法,但一定要保证设备和人身安全。

网友B:
1、只有实际试了才能知道,除此没有别的办法。如何在试的时候保证不出问题,不同的控制器会有不同的保护方式,提供不同的安全措施。

2、所谓“飞车”,就是电机不受控制的高速运动(低速一般不叫飞车)。控制、驱动、反馈以及中间的电气信号传输的任何一个部分出问题,都可能飞车。比如控制信号输出器件故障造成输出信号不受控;控制信号传输线短路/断路造成控制信号不可控;驱动器接受控制信号器件损坏导致不受控;控制器与驱动器对控制信号的定义不同造成信号失控;……

网友C:
接上编码器后,先让系统开环运行,开环输出正信号,如果编码器计数增加,说明接法是正确的。否则是错误的。未确定接线正确直接闭环运行是非常危险的,飞车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如果是DA输出的驱动器,可以在DA端加一个很小的电压值,让电机转动。

网友D:
我们知道数控系统如用光栅尺或编码器作位置反馈时,如把反馈接反形成正反馈则会飞车失控

這是哪家的數控 最基本的保護功能都沒有

A 若編碼器電源線接錯 那編碼器肯定被燒掉 沒有訊號反饋 控制器報錯誤停機

B若 AB兩路訊號接錯 系統瞬間啟動 也應立即停機報錯誤 累計誤差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