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CP1H和松下A4,C系列伺服控制和接线

楼主(2010-08-15):
求助CP1H和松下A4,C系列伺服位置速度控制思路和接线

网友A:
跟OMRON的G伺服控制方式是差不多的。位置可以使用脉冲来控制,速度可以用模拟量来解决,同时要有一个控制I/O点来进行两者之间的切换。

楼主(2011-11-04):
伺服使能和刹车是直接接通么,还是用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