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伟肯NXL 18.5KW机器怪故障

楼主(2010-08-15):
各位大侠,我有台伟肯的NXL 18.5 KW的变频器,上电一会就跳 1  (过电流)号和34|(总线故障|)号不跳的时候能驱动没输出,请知道的朋友给点建议|!另外求西门康SKiiP82AC12IT1模块的PDF 在此谢过大家!我的EMAIL  zhangjianguang1987@163.com

网友A:
模块的资料你 就不用找了,找不到的 ,跳F1重点检查电流检测电路也不排除cpu板,34号还没碰到过,是不是现场的原因或者参数问题。

网友B(2015-03-01):
驱动板   换了就好

网友C:
看看开关电源的各路输出是不是异常吧。。。

网友D(2015-05-08):
18.5k的我还没有修过呢。学习中。。。。。。。

网友E:
学习学习,是不是参数没有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