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补偿电容前、后的运行电流怎样计算电机的运行实际电流

楼主(2010-08-15):
有一台900KW的高压绕线式电机,电机补偿电容后的电流比补偿前的电小15A左右。

楼主:


网友A:
根据电机的功率因数算,再考虑适度损耗

网友B:
回复金童:

1、计算电机实际电流书中没有计算公式。从网友们的计算例题中得知:补偿前后电流大小不变?做功多少不变?你是否相信呢?

2、从实践中看,电机中的实际电流比补偿前增大,电机做功增加。新的计算公式,我不会输入。

感兴趣来信:邮箱:GCLZFC@163.COM

网友C:
 对于一个电机来讲,在额定工作电压和额定负荷下,它的
工作电流也是额定的,即:P=3*U*I*COSΦ   式中:P 为电机额定功率;U 为相电压;I 为相电流,COSΦ 为功率因数。Φ 为功率因数角,又叫阻抗角,它取决电机绕组的结构,对于一个电机,Φ是固定的,即COSΦ也是固定的,所以在额定工作电压和额定负荷下,它的 工作电流也是不变的,并联电容,可以提高供电网的功率因数,而不是改变电机的功率因数,并联电容后,电源的输出电流变小,是由于电容产生电流的合成结果:电容电流从相位上引前电压90度,它与电机电流的向量和,即为电源的输出电流。请见下图

网友B:
回复wyb2866255:
1、根据电容器具有调相作用观点,电动机中的电流应当与电源输入的电流大小相同。你认为是不同的,电动机中的电流大小与原来一样,原因是什么?
2、你认为电动机中的电流是电源和电容输出的电流向量和(矢量和),我认为是正确的,有功功率因数也是不变的。
3、安装电容器后输入电流减小原因是什么?是电容器输入了无功电流,这个电流是感抗与容抗共同产生的,可称电抗,所以在电感负载中总阻抗增大,只有增大,输入电流才会减小。Z=U/I,当U不变,U= I Z。I减小,Z增大。增大多少呢?如果输入功率因数为1时,总阻抗为电源电压与原来的有功电流之比。
4、电动机中的总阻抗增大,又有电容器输入无功电流,那么电动机中的电流或电压必然会发生变化,绝对不会与原来的一样,请你利用实际例子计算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C:
回复gdzfc::

1、我上面的U、I向量图你看了吧,未并联C前,电源电流=电机电流,并联C后,电源电流=电机电流+电容电流,你从图中应该看出电源电流<电机电流。

2、你承认电机的功率因数是不变的,根据P=3*U*I*COSΦ ,其P、U、COSΦ三个参数不变,其 I 怎么会变呢?

3、对于电机来讲,它的阻抗是固定的:Zd=WL+R (阻抗三角形不是数字相加),它不会由于并联电容而改变,而是回路的阻抗变化,即:Ze=(WL-1 / WC)+R (阻抗三角形不是数字相加),这就好像在220V电源上,一个100W的灯泡,不会因为再并接一个R或L或C而改变它的电流,改变的是电源总电流。

网友D:
4楼.6楼的解释我认为很到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