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ec和和利时的PLC通讯设置完了怎么连接不上啊?

楼主(2010-08-15):
我按照教程上的设置了I/O服务器,主板,端口,设备,怎么还是连接不上啊,谁能告诉我主要的因素是在哪里,有人说是站地址设置的不对啊,我下位程序和PLC能通讯,也能下载,面板上地址设置的是10,和上位就是连接不上,怎么回事啊,应该说是挺简单的,以前的DCS用的还是人家的这些东西啊,哎,郁闷啊!

网友A:
串口通讯还是以太网通讯说清楚啊。

主板,端口,设备的关联一定不能错,反正这软件烦得很。

楼主:
不好意思是以太网通讯的,

网友B:
没有具体做过,看别人做过,以太网通讯的话是不是用OPC?,你说的好像是串口通讯的模式哦,另外要有PLC的驱动

楼主:
这个在教程上讲是不用别的驱动的,和以前的DCS的设置有点相似,不过我错在哪里我就是不知道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与上位没关系,是在下位工程选型里的符号表没下载,大家要注意啊,谢谢各位的关心啊

网友A:
呵呵!麻烦了!

以太网通讯貌似要一个什么控件,我曾经碰到过旧版主怎么都通不上,后来升级成新版本,马上就能通上了,害我白折腾三天。

网友A:
-I128.0.0.21 -P502 -T 这个设置是关键  IP地址改成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