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钮可实现对多个参数设定的PLC编程的实例解析

楼主(2010-08-15):
用按钮可实现对多个参数设定的PLC编程的实例解析
对不配备计算机与触摸屏,只用PLC编程的人来说,要实现用几个按钮对PLC的多个参数进行设定,确实是件很难的事儿。这里我向大家讲解怎样用几个按钮来实现对多个参数设定的编程方法。我是用S7 200编程的,可实现对8个参数的设置。其参数设定值的存数地址为:VW100 、VW102、…. VW114。 它们可以是定时器的设定值,也可以是温度、压力等参数。
要实现上述功能,需用PLC的5个输入口(I1.0—I1.4),其硬件线路见图一:

1、I1.0—I1.2这三个输入口各自接一个带自锁的按键,用它们的常开触点串联将设置的参数送入对应的参数区。见本文图二的右侧梯形图:I1.0—I1.2三个自锁按键的按下与抬起可组成8个状态:000、001、010、…111。故最多可设置8个参数,如:三个按键均未按下,即000状态,此时设置的数值MW10将通过3个常闭点的串联支路送入VW100,如按下I1.0,即 001状态,此时设置的数值MW10将通过I1.0常开触点与I1.1与I1.2的常闭点的串联支路送入数VW102、….
2、I1.3与I1.4二个输入端各自接一个不带自锁的按键,其I1.3 做置数键的输入口,其I1.4 做移位键的输入口。
3、选用一字存储器MW10作为设置数值区,开机时,用SM0.1将其清0。见图二左侧梯形图:
参数设置编程原理:在设置参数前,应先将I1.0-I1.2按键置正确位置,如要设置第三个参数值,应将I1.1键按下,而I1.0与I1.2为抬起位置,即确保010状态。
用置数键I 1.3的后沿使MW10加1,即每点击一次置数键,使MW10内容加1。再用移位键I1.4的后沿使MW10左移四位,即每点击一次移位键,使MW10内容左移4位。比如:预置“2325”,你可这样操作:先点击二次 置数键,此时MW10的内容为“0002”再点击一下移位键,此时MW10的内容为“0020”,再点击三次置数键,MW10的内容为“0023”,再点击一下移位键,此时MW100的内容为“0230”.....重复四次置数键,MW10的内容为“2325”,注意:移位键只能点击三次,不可点四次。再有为防止按键时打连发,造成置数不准,置数键与移位键应分别输出给二个断电延时定时器(如TOF100与TOF101)定时为500ms,用定时器的后沿去使MW10加1,和使其左移4位。
为了使置数准确明了,增加PLC的4个输出点做置数显示用,即Q2.0、Q2.1、Q2.2、Q2.3四个输出点,每个输出点都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与2K电阻串联,再接0V。它们分别代表数字1、2、4、8,用MW10的最低位,即M11.0输送给Q2.0,代表数字1,用M11,1输送给Q2.1,代表2,用M11,2输送给Q2.2,代表4,用M11,3输送给Q2.3,代表8。这样当MW10=0时,由于M11.0—M11.3皆为0,故使Q2.0—Q2.3 输出也皆为0,4个发光二极管都不亮。当你点击一下置数键,MW10加1,故M11.0=1,使Q2.0=1,对应的二极管亮,表示此时置数为1,再点击二下,MW10计数为3,使Q2.0与Q2.1对应二极管都亮,表示此时置数为3,即用这4个发光管的发光代表一位16进制数或10进制数。这样置数时就不会置错,置好数后,按一下移位键,此数被移到上位数位置,而此位数=0,故4个发光管灭。置数编程的梯形图请见本文图二的左侧“用按钮置入数值程序”。
从图二右侧“将植入数值送入参数区程序”梯形图中,移位键I1.4连接断电延时5S的定时器T103,其作用是使送数通道有效:只要点击一下I1.4键,T103就导通,MW10的内容就送入VW104中,不按移位键的时间超过5秒,T103才断电。其触点断开,使送数通道失效。如上例设置数为“2325”,MW10=2325,则VW104也=2325。如想再设置一个参数,应先将I1.0—I1,2键改置为要设置参数的通道位,如第四个参数,其通道数为“011”,即I1.0与I1.1二键按下,I1.2键抬起,此时VW104仍保持“2325”。MW10的内容“2325”又送入VW106中,可先点击4下I1.4键,使MW10清0,再进行新的参数设置。

图 二

上述梯形图对不用上位机或触摸屏的编程者或对只会PLC编程者是一个解决编程的办法,但需用8个PLC的输入端口及4个输出端口,而且操作繁琐,本人建议,如选用我写的“自制的PLC外围组件及应用”中的显示与打印组件和键盘组件,就可很好的完成,仅占用几个I/O口,不仅编程简单,操作简单,而且提供两路4位数字显示,且具有打印功能。使你的控制系统功能更加完善。如有需用者可与我联系,我的邮箱是:wyb2866255@163.com 谢谢!

网友A:
这个想法的确有创意。虽然楼主最后做了广告,但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