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名牌丢失,怎样知道电动机功率?

楼主(2010-08-16):
由于电动机年代过久,导致名牌丢失。无法知道电动机功率为多少,设备电气系统总体要重新设计。怎么知道其功率大小?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在负载满载的时候电流是功率的两倍,可以根据规律估算出来。

网友B:
1、测试电流计算不准确,因为测试不到额定电流,实际运行电流和负荷有关系。

2、最准确的方法是车辆电机轴中心高度——然后查阅标准电机的参数,就知道是什么规格的电机了,包括功率。

网友C:
对!就是测量电机中心高查标准电机的参数可以得知!

网友D:
电机轴中心高度——然后查阅标准电机的参数比较精确,测电流只有过大慨,还要把负载断开

网友E:
测量其机座中心高或者测量工作电流都可大致判断其功率。

网友F:
通电测电流,电流值除2即为大概的KW数,再去套用标称功率值即可!

网友G:
看电机的大小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网友H:
学习了!顶一下 有点烦 凑字

网友I(2010-09-28):
查中心高度还无法完全确定,因为极数不同功率也会不同,还可以测电阻

网友J:
量机座尺寸和轴径   中心高   查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K:
学习了哦,经验呢哦。

网友L:
     准确方法;测量定子铁心内外径,铁心长度,转子直径长度,然后计算或查资料。

网友M:
由于电动机年代过久,导致名牌丢失------那可能电动机的规格还是老的,那样的话可能量中心高、机座号与现在的新系列都不通用。建议再结合查看控制线路电器参数,比如热继电器动作电流整定值、保护空开规格、熔断器规格、电线规格等确定,当然能够查找到原始技术资料最好了

网友N(2012-03-29):
学习了哦,经验呢哦。。。。凑字

网友O:
引用 网友G:
看电机的大小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看“个头”,比较同“个头”的电机就知道额定功率!个头就是高、长。

网友P:
依据外观,确定电机新旧型号,测量机座,轴心高,轴径,再测量空载电流,空载电流约为1/3 额定电流,即可大致判断出工率,另外万用表毫安档 在接线处测量,旋专电机转子一周,可进一步判断出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