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嗡嗡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16):
交流接触器嗡嗡响,用万用表量线圈两端电压正常,接触器还有震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可能硅钢片存在问题。这个和硅钢片镇流器日光灯的响声一样。

2、更换接触器。

3、维修:首先清除硅钢片接触面的污物,一般可解决问题。如果不行,请拆开接触器,把硅钢片用树脂或502浸入,可解决问题。

网友B:
铁芯极面上有灰尘了。

拆开清理一下。

网友C:
或者是线圈电压过低,,,

网友D:
老菜鸟已经总结的很全面了。

网友E:
短路环掉了

网友F:
线圈规格对么?线圈电压与实际电压也可能不符。另外检查磁路是否磁隙过大?铁心闭合面上是否有油污、锈迹或者上面的短路环脱落?另外如果是铁心跌片不紧、间隙过大,可以把硅钢片用树脂或502浸入,但在装回去前要把磁路前面的树脂或胶刮去,否则不会有改善。很多老式框架式的接触器(尤其较大规格的)多会有翁嗡声。

网友G:
用纱布打磨一下触点就好了

网友H:
1 是否触点压力调的过紧

2 动铁吸合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