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变频器减速停止问题?

楼主(2010-08-16):
请问通用变频器减速停止,当带负载并高速运行时,会产生惯性过运行,无法准确定位,在通用变频器中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加装合适的制动电阻,然后调整减速时间是可以实现你的使用要求的!

楼主:
对:malangzi2004 关于

加装合适的制动电阻,然后调整减速时间是可以实现你的使用要求的!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试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