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平波电抗器的设计计算?

楼主(2010-08-16):
我现在做一30KW大功率直流电源,方案为工频变压器输出后面接12脉波整流电路,我想在滤波回路里面加电抗器滤波,不知道这电抗器怎么计算的,有高人路过指点一下。

有人告诉我说按压降百分比估算,一般到3-5%,现300VDC输出,取4%算,12VDC压降,利用公式V=RL*I=2*PI*F*L*I,可是整流后脉动频率F=50*12=600HZ,那人告诉我说不能取600,只能取50HZ,我在想,如果这样的话,6脉波整流跟12脉波整流不就用一样的电抗器了,个人感觉不对,对方还说如果取600HZ的话压降就不能按4%取了,是这样吗,等高人详解。

网友A:
知道电压,电流,然后还要知道电压脉动频率,假设频率为F=50HZ,那么电抗电感量通过这个计算,压降V=2PI*FL,一般压降考虑10伏左右

楼主:
那看来我想的是对的,脉动频率按600HZ算啊,压降照样用10V算

网友B(2012-05-20):
求直流电抗器计算公式

上面买那个是进线电抗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