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自由口和Modbus 优劣比较

楼主(2010-08-16):
请问  S7200 自由口和Modbus  这两种通讯

分别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1、不同的通信方式,可比性不大。

2、Modbus方便些,但需要通信双方都支持该协议。自由口复杂些,对双方自此的通信协议无要求,可以自由通信。

3、比知道该怎样比较了。。。。。。

网友B:
西门子S7-200的Modbus是通过自由口模式实现的。说白了,还是自由口的方式,只不过,官方已经打包处理了数据的处理(包括数据的解析、校验、发送与接收等)。如果使用自由口直接通讯,就需要用户使用自由口指令来编程处理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S7-200的Modbus是通过自由口模式实现的。说白了,还是自由口的方式,只不过,官方已经打包处理了数据的处理(包括数据的解析、校验、发送与接收等)。如果使用自由口直接通讯,就需要用户使用自由口指令来编程处理数据。

Modbus 是 厂商做的一个库,其硬件还是RS485 自由口通讯;你非要做个比较的话,就是Modbus只能做Modbus通讯(软件协议), 自由口可以自己编写任意协议,其实主要包括1,Modbus协议,2. ASCII 协议(字符协议)两大类;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