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400通讯问题,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0-08-16):
有一个厂用的是西门子CPU 416-2 DP通过CP 443-1连到交换机和工控机做的通讯,这个CPU里有两套控制程序,4台工控机,2台控制一套。平时这4台工控机运行的挺正常,最近这段时间会出现有一套的2台工控机会出现同时的通讯中断,然后关闭计算机等一会,从新启动电脑就又可以通讯上了。另一套的2台工控机工作一直正常,CPU 416也正常。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相互可以替换吗?能替换的话,可以考虑看看是否随机走,还是偶发?

网友B:
还是先查查通讯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