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8-16-工控擂台-变频器如何实现一拖二?

楼主(2010-08-16):
        详细阐述,如果能带图纸说明会增加获奖可能。

        下周末结贴,三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5MP、15MP、10MP!

网友A:
这个简单,我经常这样使用.

我们所说的一拖二一般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一台大变频器拖动两台较小的电机,这两台电机的运行逻辑是同时启动和停止,这种控制方式比较简单,直接按照拖动一台来设计,只是在每台电机前加上相应的保护即可。按汇川MD320系列变频器画的一次图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变频器的功率必须大于二台电机功率之和,而且电机保护要分别装置。同样的原理可以实现一拖三甚至一拖多,在纺织厂曾经见过一拖一百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一台变频器在启动时拖动1#电机,当1#电机达到工频转速时,将负载投切到市电上;然后变频器停机投切到2#电机上再启动;一次原理如下:
其中,KM1和KM2机械电气互锁,KM3和KM4机械电气互锁。
二次图:

网友B:
        以下文字为老菜鸟原创,并非转载。

1.  观点

        变频器可以实现一拖二甚至一拖多。

2、设备选型

    A.  变频器选型。在选型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运行工况————其中一台或多台电机是否要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随时启停。

         如果在变频器的运行过程中,电机不需要随时启动,只是停止或者停止都不用,那么在变频器容量选型的时候只需要注意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大于所有电机的总功率,然后再放大一级选型即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电气设计的时候,就必须保证一个原则:变频器处于停止状态才能切换接触器,投入或者变频电机的运行状态;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严禁单独启停某台设备或者多台设备。

        如果在变频器的运行过程中,电机需要随时启动停止,那么在变频器容量选型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首先统计可能要随时启停电机的总功率,然后把这个功率乘以5~7(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随时启动的电机相当于直接启动,电机启动电流差不多为额定电流的5~7倍),最后把这个结果与不需要随时启停的电机总功率相加,得到的和就是所需变频器的理论功率。如果需要启停的设备很多,那么这个功率就可以作为变频器的选型功率,不需要再放大一级了————因为平常很难可能多个电机在同时启动。如果需要启停的设备很少,那么这个功率需要再放大一级,才能作为变频器的选型功率。

    B.  交流接触器选型

        对于需要随时启停的电机,需要配置交流接触器。对于交流接触器的选型,遵循一般选型原则即可————电机的额定电流再放大一级选型即可。

    C.  热过载继电器选型

        对于变频器一拖多的情况,为保护每个电机以及变频器的设备安全,原则上必须在电机主回路安装热过载继电器。对于热过载继电器的选型,遵循一般选型原则即可————电机的额定电流在热过载继电器的整定范围以内。

3.  其它注意事项

        在一台变频器驱动N台电机的情况下,如果线路过长,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分布电容,造成较大的高频电流而导致变频器过流、漏电流增加、电流显示精度变低等。如果线路过长,需要采用输出滤波器。以下以富士变频器为例来进行说明。

        3.7kW以下电机连线不得超过50米,3.7kW以上电机连线不得超过100米。驱动多台电机时,应按至个电动机配线总长来计算。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有热继电器时,尤其是400V系列的话,即使连线小于50也可能发生热继电器的无动作。此时请使用输出滤波器,或者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驱动多台电机时,如果配置了输出滤波器,电机连线总长应当不得高于400米。

4.  应用举例

        在实际应用中,变频器一拖多往往应用于那种电机功率不大(7.5KW以内),但电机很多的场合——例如生产线的变频驱动(很多小功率电机的情况)、辊道窑炉的传动电机等等。。。。。。

        这样的优点是:节约成本、减少故障率、便于操作和维护。

        在96年我刚上班那个时候,厂里的窑炉传动就是这样的,这样的窑炉很多——1台11KW的富士变频器带了15台0.55KW的摆线针轮减速电机。而且,这些电机可能随时启停————在电机就地设置了电机保护开关,可以随时启停电机,以对电机所在的链条等机械传动进行维修。电机离变频器的平均距离约30米左右。该系统正常运行多年,未发现有异常状况出现。

        如果这种工况不采用一拖多,那1条窑就15个电机,那几条窑的多少个变频器?那控制室里面岂不是成了变频器仓库?成本?维修量?噪音?温升?。。。。。。

5.  电气图纸

        下面仅仅对一次电气原理图做出示例。二次电气原理图需要根据控制要求设计,此处暂不赘述。

网友B:
奇怪,我的字怎么比楼上的字要小一些呢?

网友C:
目前公司的偏航控制使用的就是1拖4的控制;正在研发的大机型还是1拖6.

谈谈1拖4的基本思路:

1、容量的选择:

单台电机的功率为2.2KW,4台加起来就是8.8KW,但选择变频器考虑的是,容量往上选择一档,选择的是11KW,而非9KW。

2、主回路:由于没有手动模式,变频器输出直接输出到电机,没有使用接触器,这样也可以避免由于接触器自身原因造成4台电机不同步的可能。

3、电机本身有制动系统,从控制上来说,只有四台电机制动打开的情况下,变频器才输出,这样避免发生堵转过流。当然需要考虑4台电机本身的制动间隙,必须按照规范调整好。可能有些情况下没有这个制动打开的反馈,没有这种互锁情况。可能需要借助其他的方式,比如4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只有当接触器正常吸合,变频器才输出。

4、关于EMC方面的一些处理:

4.1 将供电电缆,电机电缆 与控制电缆、数据电缆分开布线;

4.2 使用短电缆将变频器、整流电抗器、外部滤波器和其他组件可靠接地;

4.3 电缆还是尽可能的短,柜尽可能的靠近电机旁;

4.4 电机电缆双端屏蔽接地。

 图纸:

网友D:
发表一些看法,不正之处,请大家指正。

总言:一拖二按运行方式分成两种类型: 同时拖动(两个电机同时工作或至少有一段时间同时工作)和分时拖动.在变频器一拖二的运行模式中,变频器的控制模式有V/F和矢量控制两种比较常用,按照是否带PG方式又可以分为有PG的V/F控制模式和无PG的控制模式,同样矢量控制也分为带PG矢量控制控制模式和无PG的矢量控制控制模式。绝大多数变频器都具有一拖多的功能,在我们工程项目中一变频器最多拖16只电动机。

应注意事项:1、在变频器一拖多时所拖电动机的电压、极数参数必须相同。

2、在有PG的控制模式中,在一拖多的情况下,一般要求有一只电动机要求PG控制,如果有2只电动机要求使用PG控制模式,必须单独设置转换开关,进行分开控制。

3、至于变频器的选配,关键是看负荷大小,一般原则是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1倍大于所拖电动机额定电流总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使用升降机构工况)

(1)、在电动机功率小于75KW时,在有PG控制模式时,变频器容量可以按照电动机接近容量选配,在无PG控制模式下,变频器容量要大于电动机容量一个档次选择应用。

(2)、在电动机功率大于75KW时,在有PG控制模式时,变频器容量可以按照大于电动机容量一个档次选配,在无PG控制模式下,变频器容量要大于电动机容量两个个档次选择应用。

(3)、按照电流原则是: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倍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倍原则。

4、接触器选配原则:如果所带电动机同时运行、启动、停止的话,可以按照大于电动机总额定电流之和选择。如果所带2只电动机不是同时动作的话,在另一只电动机启动时,前一个运行电动机必须完全停止,而且切换接触要求增加机械连锁设置。

5、关于电缆线长度问题:至于长度问题和变频器载波有很大关系,不同厂家的变频器要求长度不大相同,这个问题没有统一规定可遵循的。

6、谐波的抑制问题:为了减少电磁干扰和抑制电源谐波,提高功率因数和电能质量,在供电电源变压器容量大时(一般是600KVA以上)和大容量的变频器输入和输出需要增加交流或DC电抗器设备。

网友E:
都是高手。

楼主:
我哭,后面可咋评奖啊,难道要增加名额?

网友F:
我们有一台一拖四的,也是像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B:
这可难坏了总版。。。。。。。

楼主:
后面我本来想再出个一拖多的,想不到同学们都会抢答了。。。。。。。

哈哈

网友A:
这几天的传动题确实比较爽,

网友G:
我这的倒纱机一拖24台电动机,哈哈

网友H:
投票吧。呵呵,前几位弄的都可以。不过我支持,老菜鸟。。。主要是第一位仁兄提的汇川变频器,比较不怎么地。。。我用过,心里有阴影。不好意思。

网友I:
用的很多,都有了就不发了.

网友J:
不同的行业答案不同,学习了,百家争鸣啊

网友J:
老菜鸟工程师用的电动机保护断路器替代热继,是个很好的方法,在起重行业的大车行走部分可以借鉴

楼主:
25MP获得者:老菜鸟        deshengwu

15MP获得者:ye_w          ye_w

10MP获得者:Hoteam     haoge_188

网友K(2011-02-20):
学习了

,但是对控制电机来说,条件太多了

网友L(2011-09-20):
我现在学习变频器的调试和维修,所以我觉得很好

网友L:
我现在学习变频器的调试和维修,我不知道这一行到底好学不,到底难不难,反正我一定会努力。

网友M(2011-10-24):
刚入行,在学习调试和单板测试,以后想往售后发展

网友N:
呵呵。。。。都是高手。。。学习啦。。。

网友O(2012-12-12):
很详细的资料,学习了,谢谢提供!

网友P(2015-09-22):
学习了,翻翻老帖子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