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使用RJ45的端子与别人的设备对接,请问如何定义RJ45的脚位?

楼主(2010-08-16):
RS485通讯,使用RJ45的端子与别人的设备对接,请问如何定义RJ45的脚位?

网友A:
RJ45脚位的定义你得去查设备手册,上面肯定是有说明的,不像网线是固定的,各个设备厂家可以自定义脚位。

楼主:
这是最麻烦的,各个厂家不统一

网友A:
说麻烦也不麻烦,说明书里面都有,就是做线的时候看好别搞错了就行。

网友B:
百度了一下,结果如下,你就先照着做

RJ45接口信号定义,以及网线连接头信号安排

以太网 10/100Base-T 接口:
Pin Name Description
1 TX+ 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2 TX- Tranceive Data- (发信号-)
3 RX+ Receive Data+ (收信号+)
4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5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6 RX- Receive Data- (收信号-)
7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8 n/c Not connected (空脚)

以太网 100Base-T4 接口:
Pin Name Description
1 TX_D1+ Tranceive Data+
2 TX_D1- Tranceive Data-
3 RX_D2+ Receive Data+
4 BI_D3+ Bi-directional Data+
5 BI_D3- Bi-directional Data-
6 RX_D2- Receive Data-
7 BI_D4+ Bi-directional Data+
8 BI_D4- Bi-directional Data-

1 white/orange
2 orange/white
3 white/green
4 blue/white
5 white/blue
6 green/white
7 white/brown
8 brown/white
注:RJ45接口采用差分传输方式,tx+、tx-是一对双绞线,拧在一起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A:
有些RJ45走的是串口,8针脚的算你运气了,有些非要搞个9针脚、10针脚的那个烦死人咯。

楼主:
就是,RS485是2根线

网友C:
只要一一对应就行。

网友D:
 485  就2线  正和正  -和-   就OK了

网友E:
北京捷世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ICPC)   www.icpc.cn

● 基于CPCI的铁路通信和控制设备、工业控制设备
● 基于ETX、PC104、PowerPC、ARM等嵌入式计算机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 武器系统测试设备、控制系统、定位定向设备、手持计算机等军工产品
● 安全计算机
● 龙芯主板

网友F:
你好楼上的大师,我想问你一个三菱2NPLC和台达变频器能信可以,

但用1N PLC就不可以了,但我一查资料1N没有NEG 指令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哪位老师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G(2010-12-01):
只要两端的线位一致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只要两端的线位一致就行

是的,一一对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