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的问题

楼主(2010-08-16):
请问ET200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还有  和接口模块的区别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用到主从站才能用到ET200   请问到底什么情况下才能用主从站  什么情况下不用 只用接口模块就行了  谢谢各位高手了

在线等~~~~~~~~~~~~~~~~~

网友A:
扩展机架时候,PROFIBUS扩展

楼主:
对:永不止步 关于

扩展机架时候,PROFIBUS扩展

内容的回复:

请问扩展的时候用扩展机架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必须用到ET200

网友B:
ET200用于DP或PN的扩展;而扩展机架对应的主机架,说的是使用接口模块IM365 IM36(0)1。

网友C:
IO和CPU离的玩,可以用,就是现场总线结构。

IO模块比较多,柜子多,可以用ET200M,减小柜间连线。

软冗余和硬冗余系统,必须用。

网友D:
换不如自己看看ET200的资料,一看就清楚!

网友E(2010-09-16):
就是现场DP总线的一个系列, M/S 等等

网友F:
是远程I/O,DP总线接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C:

IO和CPU离的玩,可以用,就是现场总线结构。

IO模块比较多,柜子多,可以用ET200M,减小柜间连线。

软冗余和硬冗余系统,必须用。

网友H:
分布式I/O 通过PROFIBUS和CPU通信 有et200m和et2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