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测量出六线电机三相的头和尾

楼主(2010-08-16):
如题!有没有好的方法,我在网上找的都不太实用,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用万用表把三个绕组判断出来,再假定一个绕组的一端为头,借助互感线圈的同名端判定方法即可判断出另两个绕组的头尾,但要注意的是由于电机的三个绕组在空间上是相差120度的,所以互感线圈同名端判定方法判断出来的头实际是电机绕组的尾.

网友B:
很简单的啊,先把3相绕组找到,用万用表量 22互通的就是一组绕组,然后首尾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C:
发帖时请注意选择相应版块。

网友D:
希望能说具体点。判断三个绕组容易,关键是怎样判断每个绕组的头和尾?

网友E:
判断三个绕组容易

判断头和尾的用到指针在0的毫伏表

或者用发光二极管试试

网友A:
把电压表换成发光二极管应该也可以.电源用1.5V干电池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

就是不太想用电池搞,因为现场有时候没有那么多工具嘛

楼主:
其实就是判断头和尾难,同相的两条好找

网友A:
对:liye1688888 关于

谢谢各位的回帖!

就是不太想用电池搞,因为现场有时候没有那么多工具嘛

内容的回复:

你的万用表内没有电池吗?你不会说你万用表也没带去吧?

网友F:
1.用万用表(通断)判断出各个绕组。

2.两个绕组相连,然后外加电压,测第三个绕组是否有感应电动势.

3.如有则说明相连绕组为首尾相连。

4.一次内推判断第三个绕组。

网友G:
学校教过了。

假设已经分出绕组了。

任意三条线接到一起,另外的三条接在一起。两点接上微安表,转动转子。只有一种情况指针是不动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答案已经揭晓了。

网友H:
任意三条线接到一起,另外的三条接在一起。两点接上微安表,转动转子。只有一种情况指针是不动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答案已经揭晓了。

这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I:
用万用表或微安表判别首尾端 的方法 :

使用万用表分出三组绕组,假定一端为首端,另一端为尾端,然后把假定的三个首端连在一起,三个尾端连在一起,分别接在万用表的+和*口上,档位打在直流50μA位置,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若万用表(微安档)指针几乎不动,则证明假设是正确的;若指针有偏转,说明其中有一相首尾端假设首尾不对,应逐相对调重测,直至正确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