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16):
西门子802D系统的立车,MDA程序修改不了,一修改就出现出现001002系统错误350010报警

请高手给支点招,谢谢!

网友A:
你有权限吗?

网友B:
把原来备份重新上载

关于802D系统不能编辑加工程序?
802D系统有时:程序不能编辑,MDA方式不能编辑,重复程序名等显现
该原因大多是计算机编程时由于用户在编写加工程序的时候程序名使用了非法字符作,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使用中文程序名和纯数字程序名.
因此避免此现象需编辑英文字母构成的程序文件名.
如已造成混乱,只能清除内存并恢复备份数据.
Set MD18102=1H,NCK重启动后清理RAM内存,然后恢复备份试车数据

网友C:
看看是否将口令删除了?

网友D:
应是把口令删了照成的

网友E(2011-10-15):
呵呵,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也不知道怎么弄。害的我吧程序从新拷贝了一下, 重名了个名。 这下才可以编辑程序,但是那一个程序还是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