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IEMENS通信连接?

楼主(2010-08-16):
我在做一个工程,上位机是组态王,我使用SIEMENS的CP5611卡与组态王连接,怎么也连接不上,在PC/PG设置窗口中,测试通信都正常,就是无法连接,请那位高手指导下?

网友A:
应该很好做,采用dp或MPI协议

网友B:
问组态王要新的驱动,他们发行的6.53驱动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