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FX3U与MR-J2S的接线

楼主(2010-08-17):
我是个初学者,FX3U与MR-J2S不知怎样接线,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伺服有很多功能是用不到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接线,比如:伺服势能信号,脉冲+方向必须的,及急停,复位,故障输出,正反极限等,要根据自己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