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程序循环

楼主(2010-08-17):
    S7-200中如何让其中以小段程序在一定的时间内循环执行?  我就是让一台电机在4小时内不停的正转10分,反转10分,4 小时后一直正转.  各位大侠,帮帮忙,万分感谢。  初学编程,见笑了

网友A:
程序是永远循环的,你可以采用分时调用子程序的方法来实现;也可以自己采用定时器+计数器来实现。

网友B:
不太喜欢使用定时器,使用内部特殊时钟脉冲计数,比如SM0.5,每次上升沿累加一次,然后通过比较来判断时间,从而触发你的实际需要

网友C:
 我帮你用S7-200编了你需要的梯形图,你先看看,如有不懂之处,可以提出来,帮你解析。

楼主:
回复内容: 谢谢啦 还好看得懂。不过 I1.0不置位, 第二次扫描就不会执行了 还有反转怎么执行1s。  不明白

网友C:
我上面画的梯形图有点错误,我已重写一篇“对S7-200程序循环贴的回复”那里画的图正确而且还有程序说明,你可以看看。你说的“不过 I1.0不置位, 第二次扫描就不会执行了 还有反转怎么执行1s。”你还是没太看懂,当T103得电且延时1秒后T103动作, 其常闭点断开,使T100-T103皆断电,   T103 的常闭点的又闭合,使T100第二次得电延时。。。I1.0是启动按钮,按一下I1.0,使M2.0置1,T100得电且开始延时。。。,电机反转的控制条件,应是T101的常开点与T102的常闭点串联,图上画的有误,我发现此图有误,才重写了“对S7-200程序循环贴的回复”你最好看看,那里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