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架构如何回零?

楼主(2010-08-17):
        进来碰到不少做双驱架构的,大家都如何回零说法不一,哪位有经验的老师给点说法?

网友A:
本人前一段时间转载的帖子《【转载】龙门式数控机床的多轴同步驱动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7/2010070817112200001-1.shtml 中对于西门子系统如何实现龙门双驱的回零(返回参考点)有所描述。

请参考!

楼主:
比较笼统的描述,还是没看出来怎么回零。对于双驱来说,由于系统误差两条光栅尺的INDEX不可能在同一水平线上,必然存在一定的偏摆,也就是两个INDEX在同一方向上存在一定的误差。以主轴的INDEX的原点,当主轴到达INDEX以后,从轴会存在一定偏差,主要是如何来消除这个偏差。

网友B:
         楼主不是号称自己所推的产品“尤其对于双驱龙门架构,有自己独特的算法”吗?不如就来介绍一下你的产品是如何回零、减小主/从轴间偏差的吧,也好让大家有机会看清这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楼主:
呵呵,阁下也是和运动控制卡有关的吧,其实到底是什么货色不是说的,有平台的话高低自然分出来了!

网友A:
其实楼主在论坛一亮时,就已猜到你是打算推广产品。

龙门轴在安装上存在物理偏差不可避免,该如何在逻辑上消除或矫正,我转载的西门子龙门同步操作中已有所描述,如果楼主认为不够详细,或者方法不够好,不妨亮亮你打算推广产品中是如何做的,有何特点和优势,别光钓鱼哦!

楼主:
波恩老师,老师就是老师!其实我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否则就不用ACScontrol了。

ACS控制卡中有一个gantry功能,是专门针对龙门架构所设计的算法,大概就是耦合,解耦。

这个功能它可以实时的调整梁的偏摆角度,同时可以让这个角度尽量保持恒定。

它的回零不是取其中一个INDEX,而是取两个INDEX差值的1/2作为回零点。

网友A:
再次声明:波恩不是老师,而是业内工程师!

能否详细介绍介绍ACS的龙门耦合、解耦算法,如何实现动态偏摆角调整,反馈信息如何使用,是否分主从轴?

楼主:
        其实要说这个还得谈一个问题,目前国内做双驱,几乎所有业内人士都主张梁做得刚性越足越好!听说以前做这种结构,都只用一条光栅尺(主轴用),从轴做跟随不用光栅尺,所以梁做得刚性越足,梁的偏摆就越小,所以到目前为止,主从轴都用光栅尺,梁还是延续了以前的做法--刚性很足!波恩作为业内工程师能给讲讲这个故事吗?这和ACS的算法有点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因为ACS的工程师主张梁做得稍微偏软一些,这样ACS来说会控制的更好!您先讲讲,我组织一下您的问题。

楼主:
to 丁喜

       回零已经说了,再大概说说主从轴间间隙,您觉得这个动态的间隙可以消除吗?就像减速箱的回差一样,能做到零回差吗?虽然好多减速箱号称是零回差,也只能是号称。既然回差不能消除,就要想办法减小电机正反转时负载端的误差,一般会在负载端加位置反馈,再通过其它一些办法来减小误差!同理,这个动态的主从轴间的间隙也是无法消除的。从轴跟随主轴就不用多说了,ACS控制卡中的Gantry 算法是把它转化了一下,比如说双X和Y轴,它是把双X轴看作一个整体,偏摆作为一个整体,类似有点坐标轴转换的方式,控制卡来实时控制双X轴的一个动态校正和偏摆角度,有关更详细的说法我再构思构思,不好意思!

网友A:
“目前国内做双驱,几乎所有业内人士都主张梁做得刚性越足越好!”———言过其实了!

动梁式龙门结构,有所谓的刚性梁,也有所谓浮动梁。跨度较小时,用刚性梁尚可,跨度稍大,再刚性的梁也“刚性”不到哪里去,不仅如此,反而更容易因偏摆而较劲,甚至卡死,另外所谓的刚性梁结构,为保刚性,难免占用较大的行程空间,所以大跨度动梁式龙门还是应该以浮动梁为主。

龙门双驱关键在算法,而国产控制器过去基本上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国内动梁式龙门基本上都采用进口控制器,2~3年曾在国内某大厂的展台上看到他们新推出的动梁式龙门加工中心,问其动梁调试是否容易,答曰按照西门子的调试流程一走就走通了,个人估计他们并未理解其精髓,照猫画虎而已。

好在国内的华中和光洋目前已初具龙门双驱的算法能力,将来如何,尚需市场检验。

龙门轴的解藕是个很有趣的话题,楼主提到的MEI的控制器在龙门解藕中,甚至会把与龙门双驱轴(X)正交的Y轴和Z轴一并考虑进来,但具体做法和功效不详。

楼主:
业内人士终归是业内人士!以后遇到问题还免不了向您请教!我又仔细看了一遍您转发的帖子,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实ACS控制卡的算法对梁要求有一定的软性,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偏摆角度,这样才能实时的去校正,否则梁的刚性太强,控制卡中就无法将刚性调高,否则会出现系统不稳定(双X轴如果又不是那么平行,尤其碰到某一点上更是不稳定),甚至如您所说会卡死(报过载错误)。此时把卡内刚性调软也能达到效果,只是会牺牲整定时间!

您的那个问题我在咨询中,不知道他们肯不肯一个详细的答复。

网友A:
敬候佳音!

网友C:
有什么资料吗  看一看啊

楼主:
没问题,留下您的邮箱,想要什么资料我会发给您!

网友D(2011-08-24):
请问:如果龙门结构中,两轴之间没有“刚性”连接,有何种控制方法呢?

楼主:
是直接没有连接呢,还是..........如果没有连接那就应该不叫龙门双驱了吧,而应该只是双驱而已,控制方式上可以一样的吧?!

楼主:
15楼的好久不见了,呵呵......你说的不是动龙门柱而是静龙门柱,动的是负载及平台,由于幅面或者负载的关系需要双电机驱动是吧?呵呵......

网友E(2021-01-23):
十年前的帖子,现在看都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