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CN226连接线(连接欧姆龙CS1H)驱动

楼主(2010-08-17):
求USB-CN226连接线(连接欧姆龙CS1H)驱动,之前买过一根线,驱动找不到了,网上也没有下的,有的兄弟邮件我:wd19821202@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A:
国产的连线 有个驱动

www.ytleader.cn

网友B:
USB-CN226, 是不是SIMENS专用的那种USB适配器啦,如是的话可去SIEMENS官方网上下载不同版本的驱动吧

楼主:
这个是非官方的欧姆龙连接线

网友C:
你看一下在安装OMRON软件的文件夹下有没有他的驱动。C:\Program Files\OMRON\CX-Server\USB\Win2000_XP\Inf或是C:\Program Files\OMRON\Drivers\USB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