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初学者求助诸位大神

楼主(2010-08-17):
参考资料太晦涩,问题有很多,一一列下,哪位大神对哪个问题熟悉,麻烦标下问题号,再进行点拨。由于本人初来咋到,没有悬赏分数可用,故请大神们海涵。先在这里谢过大家了。

1.关于modicon premium的工作站问题。当工作站中的各个机架通过bus x连接时,每个机架除了独立配有电源外,还需不需要独立配有cpu,需要的话各个机架的cpu又如何选型?

当建立一个工作站时,各个机架有两种连接方式,1是通过bus x电缆把机架连接,2是通过bus x主机架模块,这两种连接方法有什么不同?

2.关于modicon quantum的问题。

远程I/O(RIO)和分布式I/O(DIO)有什么不同,各适用于什么情况。

3.m340,quantum和premium有什么不同?个人感觉m340是独立的一个PLC,后两者是一堆联系起来的PLC,后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问题二:

分布式I/O,通过现场总线把所有I/O卡件连在一起通过同一控制站(CPU)控制的一种方式;
远程I/O,就是通过通信连接在一起的PLC控制系统,每个远程I/O站都有自己各自独立的控制器。

问题三:m340,quantum和premium就跟西门子的S7-200,S7-400,S7-300差不多,面对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B:
1、不需要,也不可以每个机架都配CPU。两种连接方式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busX的扩展距离。
2、远程I/O性能较好(本地机架和远程机架的I/O扫描同步),但价格贵,拓扑限制较多;分布式I/O性能差一些,但是价格相对便宜,连接灵活。
问题三参见1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