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量过电脑串口电压吗? 为什么我的模块上电电笔都亮了,貌似都有110V 了。

楼主(2010-08-17):
你们量过电脑串口电压吗? 为什么我的模块上电电笔都亮了,貌似都有110V 了。

网友A:
RS232串口电平就是3.2V左右

楼主是说楼主的电脑串口能量出110V的电压?

网友B:
可能电脑主板有问题或者没有接地,我遇到过几次,别人的电脑串口带电的,都麻人。。。

网友A:
电人的电脑哦!以前用过,这种垃圾只有戴尔才能造得出来。

好像D600吧,单位一次性买了几台,一年内主版全坏都换新的,咋笔记本就不搞召回呢?

网友C:
淡定     低调

网友D:
电脑外壳要接地,最低要求是电源插头要使用3脚插头,并且插座的地线端要可靠接地。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电源插头也要使用3脚插头,并且插座的地线端要可靠接地。

楼主:
联想的, 我现在看看我那个卡件抗不抗高压了。愁死了。怕把我卡件烧了。 顺着232就过来了。

网友E:
你的电源没问题?电源一定要接地线。不只是232带电了吧,机箱带不带电啊?

网友F:
      我曾测试过车间的PG的串口有几个针是7V,有几个是4V左右,还有没有电压的

网友G:
电人的电脑哦!以前用过,这种垃圾只有戴尔才能造得出来。

好像D600吧,单位一次性买了几台,一年内主版全坏都换新的,咋笔记本就不搞召回呢?
===================================================================

我们公司前几年也买了几百台的D600,质量都还可以,cpu风扇坏了照用。倒是最近一次采购的d630质量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