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问题

楼主(2010-08-17):
300的CPU都有断电自动存储功能吗,是不是带存储卡的都可以永久保存

网友A:
不是所有的都有自动存储功能,分型号,原则上有存储卡的只要卡不坏都能永久保存

楼主:
对:彩云之滇东北 关于谢谢指教

不是所有的都有自动存储功能,分型号,原则上有存储卡的只要卡不坏都能永久保存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自动存储什么???  数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