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0-08-17):
两条单片机口线,控制两个继电器,再外接正反电机。

想不明白啊,如果简单的控制温度,搞个时间周期,PID控制算出控制功率,通断时间分下就行了。

但用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阀门,这个时间周期怎么定,控制功率30、50、60、55……

正反电机如何工作?

网友A: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对于你个人,可能对单片机一点也不懂,好象想在这里找点现成的,实在是不好办了啊。

楼主:
回楼上,高手,你从哪点看出我对单片机一点也不懂了?

专搞温控仪,第一次涉足正反电机控制阀门,来控制温度,采样铂电阻PT100。

只想请教控制原理:正转电机加温,反转电机降温,50%正转电机加温,输出功率60%,是否再正转10%?

输出功率55%,是否反转电机5%?

是否这样理解的。

网友B:
是啊。比如家里的水龙头用电机控制阀门的正转反转就可以控制流量了。

不用管当前开了多大,反正觉得不够大就正转一点,觉得太大了就反转一点。

网友C:
正反转我觉得可以根据IF语句来实现,温差大小决定正反转的量(也就是时间多少)

把DELAY做成再入函数,就可以实出反复调用

楼主:
感谢大伙的回复,为了少走弯路,再问一点,如果100%正转,再迅速反转,或者100%反转,再正转,

对电机寿命有影响吗?是否要延时一段时间,再切换反的状态。

控制用模糊PID好?还是常规PID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