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交流伺服位置偏差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0-08-17):
公司有一台数控雕花机,现有Z轴伺服驱动报“位置偏差”的问题。我在手动状态下用手柄控制Z轴的移动,有时候会出现Z轴无法移动的情况,多按几下后Z轴的伺服驱动就会发出“位置偏差”的报警!这种情况会不规则地出现,由于小弟初次接触伺服控制所以在此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解决!
在伺服驱动器说明中发现有一个参数可以禁止伺服报“位置偏差”的报警,如果我使用该参数禁止其报此报警对机器的加工有什么影响吗?
另外,请问什么是伺服的刚性,好像此报警跟“刚性”有关!如果我将Z轴的驱动和X轴的驱动对调来试验驱动有无问题,我需要调换哪些部件?

网友A:
多按几次,指令就在不断增长,而轴不动,当然会报偏差过大,就算把报警禁了,也不解决问题。

先查清楚“有时候会出现Z轴无法移动的情况”的原因,是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