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怪现象

楼主(2010-08-17):
最近在忙着做自动铆钉机,当然不是我做,是富士康的人来做的,步进电机我不会嘛

很怪的现象就是那驱动器一上电就亮红灯,但是把电机线拆了就好了,很怪

电机是雷塞的  具体型号没看 但是输出电流时4A 到5A这样的,驱动器是雷塞的M860  也好像是810。电流可调   一共二台都不行,已经换了三次了,全是从深圳递过来的,但是都同样的情况,那富士康的人搞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用了其他一款驱动器就是好的饿,就是发热大点,问了雷塞的售后服务人员说居然怀疑线路接错,晕倒,按他说的接还不是一样,电机是四个线圈,分串联和并联都不行,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他是走不了了,烟台过来的,我也帮不上忙

各位大虾看看是什么原因,如果说电机嘛,换其他驱动器也是好用,如果是驱动器坏的嘛那不会换了这么多全是坏的吧,如果说不匹配那厂家也说匹配的。怪

网友A:
估计是设置问题。

你设置的频率是否太大?

楼主:
  终于是好了,最后还是换了驱动器,是雷塞的,我靠 换了六个 真不敢相信 最后直接打电话和那边的售后服务人员说试好了再拿过来,最后装上效果还不错

网友B:
雷赛这回是够“塞”的了!

深圳过去有两家步进驱动领域的规模企业,一个是雷赛,一个是白山,白山分了家,分出来的取名研控,雷赛据说也分了家,分出来的叫甚不详。

网友C:
雷塞驱动品质还是不错。楼主反映的现象,个人觉得不像是电机线接错。最好还是找懂行的人现场协助,富士康不差钱。

网友D:
雷赛这回是够“塞”的了!

深圳过去有两家步进驱动领域的规模企业,一个是雷赛,一个是白山,白山分了家,分出来的取名研控,雷赛据说也分了家,分出来的叫雷泰。 哦,还有一家叫众志达

楼主:
后来这个是好了,用的比那个垃圾品牌好点,走的声音也挺正常,但是另外一个装上去试了下好了,就和厂商说二个都好了

没想到今天开机又亮红灯

现在只有一个在跑,跑的还是不错的

怎么感觉跟买水货似的,挑到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行

顺便问个问题,我让它回原点就是用ZRN这个指令 三菱的

怎么跑过了啊,看了说明书是近点信号,是要过了才会清零,但是我想让它停在那点怎么办啊

假如这个时候我再按回原点那肯定是要冲出去啊

网友E:
我认为驱动器质量没有这么差。多半是驱动器接错了导致内部元件损坏所致。最常见的是驱动器控制端PLS及DIR过流。导致内部光耦损坏,因而导致驱动器无法工作。

楼主:
那位老兄也说了,再烂的牌子也没碰到这么倒霉的,居然坏了六个都不行,但是每次接线都一样啊

楼主:
就是这个驱动器,今天总算送来了,还没有试呢,准备明天去试试看,今天实在太忙了

楼主:
希望这次雷塞的是好的,不过今天拆下包装发现那个封条被撕过了,估计是维修的,而不是给我们更换的,希望是好的

楼主:
补充一下,今天我是第一次这个包装盒外面注明,原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运动控制卡吗?不是简单的驱动器嘛?

我一直以为运动控制比驱动器要精准好多啊,怎么是一样的啊

网友F:
原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运动控制卡吗?

看来,运动控制卡对您而言,真的是个传说。

网友G:
晕呀 都快折腾死了

楼主:
现在倒霉的又来了,机器放在这里好长时间,领导要求搬走,这里地下要搞什么环氧地坪

搬走就算了,在我试机时发现线性电源居然坏了。拆了换了那个整流桥,还是烧保险。

线性电源上有二组电源,一个是交流12V变直流5V的,还有一个是交流48V变直流70V的

楼主:
上面的整流桥已经被我给拆了,昨天还在修工控上求助呢,那知道能上图片,但是怎么不显示

楼主:
这个比较清楚了,是2510的

楼主:
上面这张图的保险一直烧 我都换了二个整流桥了 ,都被烧了 今天是烧了那个1010的

楼主:
上面发的图呢是进去48V,输出70V

下面这张呢是进去12V,出来5V,三极管上的散热器被我给拆了

网友H(2011-09-27):
M860驱动的最大电流是5.06-4.0A,如果电源的输出电流大于这个值,驱动便会红灯亮进行报警,或者电机如果不是M860配套电机也会发生类似情况,但是像楼主说的把电机拆掉 驱动就不会亮红灯好像不可能,因为雷塞驱动里面有个默认配置,就是如果驱动不连接电机而进行通电便会红灯亮进行自动报警模式,还有驱动器上面有PUL+ -和DIR+ -还有ENA+ -六个接口,一般情况下ENA+ -两个接口不用连接控制器,另外四个必须连接正确。我认为楼主发生这种情况应该不是驱动问题(M860驱动质量一向很好只是没有抗干扰功能)而是没有把电机的线路正确的连接好,电机无非是四线、六线、八线,分别代表A+  A-   B+   B-四个端口,如果四个端口接线混乱了便会红灯亮,有什么不明白可致电我公司厦门雷尼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