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的变频器 2拖16 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0-08-18):
我有个项目用2台AVT1变频器 90KW  带 16台 7.5KW   的点击     1拖8   先在使用中出现 输出电压 力矩(我用的恒转矩)但 其中一台电流为80左右 一台为170左右   功率 80A的为400Wh左右     170A的为820Wh左右  ,其中8台电机振动很大 如果解决 请教高手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能讲清楚吗?、、、、、、、、、、、、、、、、、、????

网友B:
1、“7.5KW、1拖8、 其中一台电流为80左右 一台为170左右”,电流小者没有满载负载率为0.67,电流大者过载1.4倍;

2、:其中8台电机振动很大“,首先你要区分开是机械问题引起的振动还是电磁问题引起的振动,如果是机械振动就从机械上找原因,该固定设备就固定设备,如果是电磁振动可以调整变频器的载频。

网友C:
一拖多还谈什么恒转矩?就是简单的一托多,变频器改为压频比控制。如果有电磁噪音,“适当”提高开关频率,如果是特定频率机械共振,设置跳频。

网友D:
1、晕了!

2、2个1拖8就是了嘛,还整个2拖16!!!

2、2拖16是2个变频器并联输出(直流母线),带16个电机!

网友E:
最好不要拖 一对一我这边都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