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SUB-PPI+编程电缆通信怎样设置

楼主(2010-08-18):
各位大虾我是新手,才开始自学西门子S7-200PLC,不知道S7-200PLC与SUB-PPI+编程电缆通信怎样设置,在下载程序弹出“通信错误!检查连接的电缆,并单击通信按钮,改动设置”请教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波特率设置、端口设置。

网友B:
你的型号应该是USB-PPI+,这个“+”应该是号称隔离。

USB/PPI+ 编程电缆需要安装 USB 设备驱动程序才能使用,这些驱动程序均包含在随产品发售的光盘上,安装方法请看驱动程序光盘上的说明文档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在 Windows 的设备管理器中将出现 USB/PPI+ 编程电缆对应的 COM 口,只需在编程软件或其它应用软件中选择该 COM 口即可,接下来的使用同传统的 RS232 口编程电缆完全相同。这里需说明的是这种编程电缆不支持编程软件中本地通信口设置中的“ USB ”选项。

如果编程软件中出现的 COM 口带有“ * ”符号,如“ *COM3 ”,说明该 COM 口有故障,请退出编程软件后重新拔插一次 USB 插头或重新安装 USB 驱动程序。

 请注意西门子编程软件中COM口的选项最多支持到COM8,COM8以上虽然能够选择但实际上无法使用! 如果虚拟出来的串口大于8,请修改。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检查波特率设置、端口设置。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型号应该是USB-PPI+,这个“+”应该是号称隔离。

USB/PPI+ 编程电缆需要安装 USB 设备驱动程序才能使用,这些驱动程序均包含在随产品发售的光盘上,安装方法请看驱动程序光盘上的说明文档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在 Windows 的设备管理器中将出现 USB/PPI+ 编程电缆对应的 COM 口,只需在编程软件或其它应用软件中选择该 COM 口即可,接下来的使用同传统的 RS232 口编程电缆完全相同。这里需说明的是这种编程电缆不支持编程软件中本地通信口设置中的“ USB ”选项。

如果编程软件中出现的 COM 口带有“ * ”符号,如“ *COM3 ”,说明该 COM 口有故障,请退出编程软件后重新拔插一次 USB 插头或重新安装 USB 驱动程序。

 请注意西门子编程软件中COM口的选项最多支持到COM8,COM8以上虽然能够选择但实际上无法使用! 如果虚拟出来的串口大于8,请修改。

非常谢谢,我在随机驱动里找到了安装,设置的步骤

网友C:
非致命错误:

程序编好后下载到CPU224非常顺利的运行,向CPU224CN下载时,在更改项目后,下载出现下载失败,出现编译错误,查信息显示非法指令,在主位网络1。怎么回事?敬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编程软件版本太低,200CN要用V4SP3及以上版本的,并设置成中文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