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为什么不能直接接交流电????

楼主(2010-08-18):
伺服电机为什么不能直接接上(市电)运行?请讲明原理及后果。谢谢!

网友A:
如果楼主用的是异步伺服电机,则完全可以接上交流电运行起来,如果是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接上交流电一般无法运行,甚至有烧毁可能。

至于原理,同步电机工频启动一般需要依靠异步启动绕组拖入同步速度后在切换为同步驱动,具体原理建议查阅《电工基础》或《电机与拖动》教材。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理解了,

网友B:
但是这也要看电压,以前见过人家用发那科的主轴电机直接通三相电进去,几下一来,就冒烟了。

网友C:
受教~~

松下的A4系列一般属于哪一种?小功率的,可以直接市电吗?我正准备买一个呢,别到时候搞烧了

网友B:
那应该是同步伺服吧,应该不能接市电的。

网友A:
“~小虫~”说的是伺服驱动器还是伺服电机? A4小功率的驱动可以接市电,电机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