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系列Stl问题请教,高手来指点

楼主(2010-08-18):
1,fx2n可否多个s状态同时运行?

比如s1是这个动作,s2是另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互不干扰, 可否用stl使两个同时运行?

2.stl母线问题。如图1 和图2:

图1的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两个母线,次母线的所有线圈都是 s0的, 但是图2 呢?
                           图1:
                                                                    图2

楼主:
图2 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修改帖子一直提示“分数在5-200之间”。现重传,

图2 中的 红圈处

ld x002 属于s0 吗?

这段代码是位于 s0 和s21之间,能不能说属于s0 呢

网友A:
关注一下!可能跟哥们学点东西呢?

网友B:
可以啊,本来就可以多分支啊

楼主:
ret指令 怎么写?

看书上有这样写的 , 如图一, 但是不能变换,

 我是这样写的 , 如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