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p带电机发抖

楼主(2010-08-18):
小弟有一台欧陆590P 165A检测可控硅触发级正常,带电机可以运行,励磁和电枢输出也正常,可电机一直出现抖动的现象。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机抖动可能有几个原因: 1、机械设备的坚固螺丝松动,改变了原来固有的振荡频率; 2、电机只在某个频率下振动明显,可以使用变频器的“跳跃频率”功能 3、变频器与电机间距离过远 原因:当变频器与电机距离较远时,而载波频率又较高时,电缆与大地间分布电容的影响增大,导致电机发生共振。 对策:加装输出电抗器,降低载波频率。 4、无反馈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工作频率太低,当工作频率低于6Hz时,会因运行不够稳定面发生共振 5、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 原因:三相电压不平衡,使定子绕组产生的旋转磁场变成椭圆形,引起转矩不均衡赞成电机发生共振。 对策:变频器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原因有多个方面

网友B:
用什么反馈?如果侧速机要检查连接,电压反馈看负载大小

网友C:
电机抖动的话,试试下面几个步骤?

1、将调速器的设定参数菜单下面的静止逻辑使能打开

2、为调速器做一次电流环的优化

3、尝试将速度环的比例增益调小

4、要是解决不了,请再次发帖,告知按以上步骤调整后的情况,同时也可以加我的QQ:837638847

网友D:
我使用的是590P/270A直流变频器,首次调试,电机电枢电压440V电流202A励磁电流16.4A(变频器只能设10A)控制方式为电压控制,外接了个电流变,启动后显示励磁电流竟然是25A,然后就不敢再试了,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E(2011-07-07):
看你是怎么抖动的,如果是启动时候抖动厉害,到正常速度了又恢复正常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可控硅坏了

网友F:
“电机一直出现抖动的现象”

1)机械故障;

2)负载问题;

3)调节器整定的问题;

网友G:
你描述的现象不够具体

网友E:
1、调节器没有优化好

2、可控硅不好,更换

请说明电机抖动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启动时候,运行时候还是减速停车时候?或者都有

网友H:
可以将减速机和皮带脱开,检查时电气故障引起的抖动,还是机械故障引起的抖动

网友I:
电机抖动最好示波器看看,是否缺脉冲,这个故障一般主板引起电源板同步也会引起者现象

网友J:
可能是同步问题 也可能是电机有故障。(猜一猜楼主腹内机关)

网友K(2011-09-06):
我使用590C也出现这种现象。我解决的方法是在SETUP  PARAMETERS(参数设定)栏找到CALIBRATION,再压M键找到ZERO  SPD  OFFSET(零偏移)再压M键后,0,0%增加到1.0%。然后按E键返回主菜单,再找到PARAMETERS  SAVE(参数保存),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L(2017-09-09):
回复内容:有验证问题,进不去啊,要不你拉我进去吧,911311277

引用 网友M:
大家好,我建了一个超级QQ群165618265专们研究...

网友N(2018-07-13):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有验证问题,进不去啊,要不你拉我进去吧,91...

有问题,联系我。15902912226

网友O:
抖动也有很多种,是怎么个抖法

网友P(2018-08-18):
严重抖动就是590输出波形不正常  15955158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