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进行485通信

楼主(2010-08-18):
我有一个触摸屏,要同时跟10台变频器通信,我要在屏里看到每一台变频器的频率、速度等,可以设置频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那个地方不明白或者不清楚?现在市场上的触摸屏大都能实现一控多的功能,可以仔细看下说明书或者咨询触摸屏厂家

网友B:
首先需要知道:变频器通讯接口参数、协议和数据存储地址。

要跟10台变频器通讯,只能用RS485.

然后就是用触摸屏跟一台变频器实现通讯,这部成功了,其它的也就简单了

网友C:
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作modbus主站,10个变频器(变频器必须支持modbus协议)作modbus从站,用RS485接口通信就可以了。

楼主:
跟一台变频器通信比较容易,我要求同时跟十台变频器通信,要读出他们当前频率

网友D:
跟十台变频器通信,要读出他们当前频率————和一台基本上是一样的。

楼主:
那地址怎么确定啊,有例子吗?麻烦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C:
一台容易,十台也应该容易,只是由于是串口通信,参数的显示速度会慢一点。

网友B:
在参数设置时,注意刷新速率放慢一点,要不能通讯连接错误的情况就会多。

网友E:
现场实际要做好接地和抗干扰措施。可能要加个485终端电阻。

网友F:
EB8000 软件中只用增加一个设备:MODBUS RTU,端口选择RS485

变频器设置不同的站号,HMI通过485分站号功能去访问。

EB8000中的每个元件的地址,前面都要加个"站号#",如设备类型 4x    地址  3#1000,这代表读写3号变频器的某个参数

连接多个变频器速度将会变慢,需要加大通讯延时参数,做好抗干扰措施

网友G(2016-06-30):
现场实际要做好接地和抗干扰措施。这个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