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两台电机同步(主电机是离合器电机,从电机是变频器电机)

楼主(2010-08-18):
要求两台电机同步(主电机是离合器电机,从电机是变频器电机)

请问:是不是可以在主电机上装个编码器,然后用一个采集编码器数据、并能将数据进行比例计算的的装置将主电机的转速信号传递给从电机(变频器)。
问题补充:请问上面的方案是否可行?市场上是否有这样的一种装置,如果有请提供型号。
或者由更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两个电机共用一个编码器来做同步?还是你想主电机带动从电机跑跟随?

楼主:
就是要求从电机以一个相同的线速度跟随主电机同步运转

网友A:
这有何难?只要你驱动器支持主编码器跟随模式就行!顺便请教一下,离合器电机是什么电机?装了离合器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有何难?只要你驱动器支持主编码器跟随模式就行!顺便请教一下,离合器电机是什么电机?装了离合器的电机?
就是比普通的三相电机多了个离合器,你说的驱动器是什么样的驱动器能详细点吗?

网友B:
主从电机都需要装上编码器,利用编码器的反馈电机的实际位置和速度。在与给定(如同步控制器)的速度或位置做比较,直接对从电机的速度和位进行控制。使从电机和主电机达成同步。QQ65548499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A:
好多驱动器都有这个功能的,尤其是欧美的! 不知道你那个电机是什么电机?直流交流?在你的所谓的离合器电机装个编码器就可以实现。但是你的变频器不支持这个功能吧?如果你想让主从电机跑跟随,应该是变频器电机做主,同时变频器电机加编码器(电机端或负载端都可),编码器出来的信号给你离合器电机的驱动器,但是离合器电机也要加编码器。

网友C:
既然已经说了是变频电机,何必还要问直流交流。

同步只要求速度同步么?如果有位置要求,从电机也要有一个编码器的,对从电机要进行位置环的控制。如果只是速度同步,完全没有位置要求,只要能把增量编码器信号转换为0-10V的模拟电压的一个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A:
“要求两台电机同步(主电机是离合器电机,从电机是变频器电机) ”

从电机是变频电机,主电机并没有说清楚吧?

如果只是速度同步这样就剩下了一只编码器,楼主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学习了!

网友D:
楼主的意图是否考虑,将离合器电机作为主动,变频电机作为从动,如果两电机有不同步的趋势,变频电机将根据:离合电机与变频电机的速度信号差,作出随时调整反应。

如果是这样,变频可选用矢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