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0-08-18):
     请大家帮帮忙,6RA70直流调速器参数怎么不能更改,(P051=40)

用电脑软件也不能更改,请问大家还改别的参数吗?

网友A:
假如在运行状态下,有些重要参数不能被更改,如果想强制更改,可以将u979的值改为999,但是不推荐这么做。

你可以从面板察看参数,如果发现有些参数看不见,如P100,P101等,那就是参数已经被加密,在U005中输入密码就行。

rxx,nxx的参数为只读参数,不可以被更改。